ACER笔记本故障维修

楼主(2010-05-20):
接一ACER笔记本故障现象为:不开机,待机电流为0.01,按开机键电流变化为0.00-----0.02-----0.01,不动了,把CPU拆下来可以加电,电流到0.4多点,把CPU按回去,有时(20%机率)可以开机,也可以点亮,正常使用。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哪的故障。

网友:
在不开机的情况下 看看有那些电压没有出来 或者是pok没有出来

网友:
开不开机跟CPU没关系的

网友:
供电不全,先查供电

网友:
有可能虚焊了,看看那路电压没出来,加焊一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加焊了管理芯片还不得,用假负载测的情况下供电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ZL1故障一样,

网友:
故障没有表述清楚,是有时加电显示,还是有时不加电,

网友:
额,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
你换个CPU试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问题和CPU没有关系,好像是哪里有虚焊的

网友:
明天加焊CPU座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吧。。。。。。。。。

网友:
查CPU附近的电路,可能是CPU供电的MOS烧短路了!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