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如何装XP

楼主(2010-05-20):
敢问各位大哥一下 苹果的本子能装普通GHOST版的XP吗 ???驱动好整吗

网友:
ghost装不了的要装原版的

网友:
谁 说。的装XP在苹果机上,你的要进入苹果系统,在里面的分区中。划分出NTFS区来。之后。你在装XP的安装版。装好XP后,在放入苹果盘。就会有双启动菜单了。你自己整一下吧。

网友:
你说是装双系统

网友:
听起来比较难搞啊   还是推了吧。。。不愿惹事啊

网友:
新版的苹果系统里可以划分各NTFS分区出来,然后开机的时候按选择键进行光盘引导正常安装XP就可以了。网上介绍的文章很多,你可以看下

网友:
纯净版的 可以装 GHOST 版本的不行的

网友:
没有这么简单,装了好久都装不上

网友:
我给客户换过硬盘,直接GOST过XP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苹果机器装XP我装过,我搞了老半天,才搞好。苹果的操作系统叫什么雪豹系统,要装XP得先进苹果机器分个盘出来,那个盘是用来装xp的,Ghost也行,那得先把两个盘的启动项改下,不改是不能的。把装XP的那个盘改为第一启动系统,到时跟一般的笔记本装系统一样,就是最后的驱动得问客户要驱动盘了,没的话我是没办法了,官网上英文看不懂。

网友:
先在苹果下用bootcam分区,然后按提示即可轻易安装XP

网友:
我给客户的苹果怎么直接就GHOST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