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充电问题,

楼主(2010-05-20):
是这样的,手上有一台IBM R51E 的机子,充电电流竟然会往上涨,一查上电源充电《待机充》 电流一般在1分钟涨一次,2。05——2。06——2.07——2.08——2.09——2.10,我就不敢充了,断电源拔掉电池重新冲还是一样,2.05往上涨,在充电的时候我量了,电池接口 J13 ,测得电压如下》 ,我现在就感觉4脚的《M_TEMP》,电压不对。可是不充电的时候量,4脚有3.3。V. ,证明上啦供电3.3M 还是过来了。条件有限,手上没有这个电池,要不然就换一个试下《用电池可以单独开机,电池充电灯一直显示是红色,插上电源就没有闪烁了,不插电源是会闪烁的》现在就想向高手问下这电压正常不正常。为什么电流会往上涨,?

网友:
在线等待,希望技术小组,可以指导下,QQ773217365

网友:
是不是我说的不够明白,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量一下充电电路边上的二极管,可能一个坏了

网友:
怀疑电池有问题 最好找个试试

网友:
竟然都有充电电流了,那说明充电电路是没问题的,按楼主说的充电时电流会自己增加,我怀疑是电池坏了,造成充电时消耗电流异常

网友:
电池从笔记本电脑拔出,装进,在接口上有一个针脚,时钟识别信号。它能识别电池有多少电量,工作状态正否正常。如果该电路出问题就像瞎子开汽车,不知死活的加大马力往前冲。拔了电池测该信号是多少V,装进电池有是多少,否则就是电池内部芯片或电池组有问题。

网友:
给你找到一个参考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