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掉电

楼主(2010-05-20):
今天接到东芝A100,开机反复进LOGO  10几秒掉电,顾客自己描述,以前有不认光驱的情况,请高手指点下,是不是南桥的面大呢。硬盘没问题

网友:
看下南桥电路是否保护,估计有微短,光驱是属于南桥管理的外设

网友:
以前偶尔不认光驱的时候 机子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样 短路是不是几率小点,又没有可能南桥虚焊呢?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是开机就掉点吧光驱拔掉就好了 加焊南桥能正常用几个小时 最后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就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