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黑屏

楼主(2010-05-20):
华硕Z99D开机黑屏,但是能听见反复进LOGO的声音,这个故障是不是独立显卡板导致的呢,这个算通病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如果黑屏,查高压板或灯管,花屏,重做显卡或换显卡芯片

网友:
Z99D的BIOS密码 是存在哪里的啊?请告诉一下,我新手 请别见笑。是密码芯片吗?这样的芯片好找吗

网友:
如果放下电解决不了问题就写下BIOS就应该可以破解吧

网友:
大家不要笑话哦,我没刷过BIOS。 不知道基地里有没有详细的刷BIOS的资料呢。师傅说 刷那个有吧机子刷灭的可能,我不太敢尝试。也没人指导。师傅走了。。。。

网友:
你的那种情况有可能是主板没认到显卡导致的

网友:
华硕Z99d显卡有通病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一般不可能屏和高压板一起坏

网友:
显卡的啦.不要乱搞其它的地方啦,搞了其它地方就修不好

网友:
你说的黑屏是完全黑还是有暗图?如果是暗图的话可能是高压以及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不是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看看是什么芯片组的,我遇到过是AMD 加旱显卡无效   加旱单桥正常

网友:
加焊显卡了  故障依旧。。。。。。。难道是真是北桥

网友:
就是显卡板问题,你就是不插显卡版现象也是和你说的一样,有进LOGO的声音。。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顯卡機率比較大

网友:
显卡或者是北桥的问题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种机器我修过几个大多是显卡的事,你先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吧,一般应有反应的,祝你好运!

网友:
加焊显卡不好,直接做北桥,我修过一个。

网友:
这款机器的这种毛病修过很多,不是做显卡就是做北桥搞好的,楼主做过显卡保证成功情况那就做北桥吧。。。

网友:
外接和屏都不亮,但跑码都正常,我加焊显卡还是一样,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