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合并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新手学习修内存一条128m内存  颗粒是HY5DU56822AT-H
参数是
其中 HY 表示 现代

5D 表示 DDR   内存颗粒
U  表示 工作电压 2.5V
56 表示 每一片容量256MBIT
8  表示 每一片内存颗粒有8BIT数据位宽
2  表示 4个BANK
2  表示 I/O 界面为 SSTL_2
A  表示 芯片内核版本为 第一代
T  表示 TSOP 封装
-  这个 就是连接符
H  表示 内存为DDR266 内存

百度上搜的

应为没有同样的内存颗粒替换
现在手头上用几粒型号是
hyb25d256800bt-6
在网上没找到参数不知可否 替换上边的颗粒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这是补位条,没的修。

网友:
楼上没看图片就知道是补位条???是因为128M?
楼主,如果用HYDU56800AT-H的颗粒8粒,容量为128M的话,是补位条了,也有可能你的128M的条子是打磨的颗粒,但是hyb25d256800bt-6是英飞凌颗粒可以直接代换HY5DU56822AT-H,容量,位宽 频率从也一样,很合适。

网友:
哦十分感谢楼上的意见和观点,我已经换上了不过开不开机器,也许是焊接的问题,我在从新焊接下,不行就换颗粒   谢谢楼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