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16如何拆装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20):
联想D216如何拆装 请高手指点 急!`~~~
联想

网友:
自己不会拆,又想别人教,图片起码也得给一个呀!

网友:
没见过的机器拆法也不会特殊到哪去,见镙丝就撤,先自己试一试

网友:
有图片看一下吗

网友(2010-07-12):
侧面螺丝拧开,四个。。就从侧面两个开始用螺丝刀撬。千万不可从顶上用力弄,那样屏就废了。没技巧,要强力才行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