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T30的机器报开机0190??

楼主(2010-05-20):
昨天接一台T30的机器,开机以后竟然报0190的错误,但是没有接电池,3806部分我已经查过没什么问题,这种情况之前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高手指点一下,?
电池

网友:
或者是给指个方向查哪儿?

网友:
电池没电就报这个错

网友:
冲会儿电再开机就不报了

网友:
应该是SM总线电池部分出了问题吧?

网友:
SM总线是查哪儿,能不能说祥细点,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贴子也是这种情况,没人能解答?

网友:
把电充足再开机!

网友:
你把ADP3806换一个,你查是没问题并不能说它没问题,我上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檢查看看3806附近的林建有沒有缺

网友:
T40的本本一般是安全芯片和bios不匹配的原因吧。一般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就会好的,不知道T30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呢!!期待中……………………

网友:
安全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