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开机之后自动关机又自动开反复无常

楼主(2010-05-20):
HKC开机之后自动关机又自动开反复无常。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查。

网友:
具体点...高压和代换过没.电压正常不.

网友:
输出电压上的电容都换换试试

网友:
说的不详细  关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什么状态啊    拆机量一下主板上的 5 伏3,3伏1,8伏   电压是否正常    按键电压3,3伏是否正常   按键漏电也会出现自动开关机

网友:
说下型号好吗,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普通只有最常见的几种可能,
1就是电源板上的12V以及5V 300V滤波电容漏鼓包
2高压板上的故障:高压包旁边有几个三极管,看是否击穿,再有就是高压包虚汗也会引起此故障
3 听电源板有无异响 ,(3)这是特殊故障

网友:
高压板,按键板

网友:
一般是300V大电容鼓包,在一个就是将按键面板开关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