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怎样划分网段

楼主(2010-05-20):
请问腾达TE1480A+路由器(大概600元,功能比较多)怎样划分网段,
是进哪一个选项划分呢
它带这个功能吗?
里面的VLAN怎样设置,
用普通的交换机能划分VLAN 吗
是所有的路由器都能划分网段吗?
谢谢

网友:
不是所有的交换机都能划分VLAN的,要支持SNMP协议的三层交换机才可以。普通交换机没有网络管理功能,不可以。附件是我单位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基本配置命令!供您参考。

网友:
谢谢2楼的朋友,图放大了看不清楚啊
还有我问的是路由器能划分网段吗?怎样划分
路由器VLAN功能怎样设置

网友:
宽带路由器一般不能划分VLAN,最好用支持valn划分的交换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