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暗

楼主(2010-05-20):
求高手指教 LED屏有几个电压到屏上
手上这个是个苹果的山寨本 看到基地里有位兄弟和我遇到了一样的情况的 不过没看到解决办法
背光有9根线 测了下排线 一部分有1.8V
感觉LED的灯都是串联加并联的 都有正负极 那一部分有电压一部分没有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LED灯理论上说不会坏
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下 这种9根线的灯电压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本我修过,当时是屏闪,是主板右侧一小板要产生28v高压,不稳定是大是小,你的估计是没有这个电压吧

网友:
山寨的,只是led背光的吧,不是led点阵的哦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我当时只拆了屏上看 没拆下面 后来把下面一拆才发现是屏线松了 当时那个郁闷 不过也省了很多功夫至少好了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