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0-05-20):
我这主板,其他都正常,就是USB不行..前置的USB是没有问题的..
   我要问的是这个要用什么代换啊..直接用根导线可以吗?  这个是F开头的.

网友:
保险烧了
直接在废板子上找一个装上即可

网友:
如果供电不正常,可以直接飞根线过去。如果要好看,就查查供电脚的对地阻值,跑线找到相关元件,更换不良元件。

网友:
换个保险万事大吉,明显的故障。好修

网友:
飞线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飞线过来要先断开原USB的供电。

网友:
直接把保险取掉就OK了

网友:
意思就是,能找到保险上保险,找不到就用导线直连过去。供电就是5V

网友:
太菜的问题,换保险。

网友:
换保险 安全点   如果直连 怕 烧不断哦

网友:
保险烧了- `- g6 Z2 }1 E, C9 i; p4 U, y7 Y 直接找一个上即可

网友:
晕!找了保险换上!晕晕

网友:
用线直连就可以

网友:
找个零欧的电阻换上应该还是很容易的吧

网友:
直接导丝小心烧你U盘

网友:
供电问题好修,实在不行飞线5V过去是一样的

网友:
晕~~估计只要有料板都会有保险吧.

网友:
找个保险管下去就可以啊~去别的不好的主板拆有板的标记符号是F开头的~

网友:
lou shang de shuo de dou ting you dao li de ,zhi de xue xi

网友:
保险烧了
直接在废板子上找一个装上即可
标记符号是F开头的
或者0欧姆的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