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哦!

楼主(2010-05-20):
各位老师好。想问下哦,
笔记本
的主板怎么看CPU。怎么看CPU的配置呀。。。。。。。。。。。。。。。。。。。。。
笔记本

网友:
系统里能看到
要不就拆开看

网友:
一般是有針腳的是CPU(也有例外啊), 看cpu的配置,最好使用 魯大師(Z-武器)。

网友:
用CPU-Z 这个工具好了,到处有的下

网友:
用鲁大师吧

网友:
鲁大师还有温度测试 性能测试 等等 还好用!
那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