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子不引导 求助

楼主(2010-05-20):
东芝 4060 CDT P2的U 比较老 4 G 硬盘 原来是 98系统, 给它做XP 走完 GHOST 镜像 从起就不引导了 屏幕黑色的 也没用 小光标,背光亮着 MBR 处理了 , 装 98 也是从起就进不去了 ,提示按任意键什么的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硬盘

网友:
重写主引导记录试试!

网友:
1.更新MBR
2.看有没有活动分区?没有的设置一下
3.还不行看有没有隐藏分区 删除隐藏属性 格式化隐藏分区
4.重新分区 更新MBR 设置活动分区 GHOST

网友(2010-07-21):
四G的硬盘装XP能跑起来吗?开玩笑

网友:
用安装盘装一下试试

网友:
你的硬件能支持吗? 太老了

网友:
我曾发过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3549-from-home.html
也是遇到和你一样的毛病我都是按我说的方法解决的单是问题解决,不知道原因。你可以按我说的试下

网友:
内存的问题,拔掉一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2011-06-02):
低格下,重新分区装系统行不行试下。。

网友:
低格下,重新分区装系统看行不行试式。。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