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液晶驱动板 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有时候不能开机或关机,有时自动复位想刷下MCU
联想L193 wide液晶驱动板
板     号:E93938 屏是MT190AW01
请问驱动板上刷哪个芯片?有2个24C,一个是24C02RP一个是24C04WP还有个U104看不清楚,刷哪个?

网友:
先换按键板的按键,不行再刷MCU,通病就是坏按键,按键容易漏电

网友:
按键全换了,有3.3V电压按开关电压会跳变

网友:
群康代工还是AOC代工?查驱动板上3.3V 1.8V是否正常,更换按键

网友:
刚刚刷了下群康的MCU故障一样的

网友:
先备份两个IC的数据再一个一个的刷来试,

网友:
兄弟有没有搞好啊,我这今天也搞了台和你一样的现象!!! 头痛啊

网友:
我发帖说过不是软件问题,你就是不听,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试试,另外告诉你,按键可能有漏电,把数字表打到最大量程,测每个按键常开脚,有数字跳动说明漏电。

网友:
有个25系列的那个才是MCU

网友:
由于今天下午有事外出了,明天再按凌寒的建议操作一下,这东西确实害我几天了,哎!!技不如人哪

网友:
今天有个型号一模一样的液晶来修,屏坏的三分之一处发白典型的屏故障,把它的开关和电源板替换一下排除了开关和电源板问题,又回到驱动板来了,下午再把坏屏驱动板的MCU备份出来再刷到这个板子上来再试试

网友:
改装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电源的问题,修一下电源

网友:
U104是MCU,型号是PM25LV010

网友:
该驱动板了

网友:
PM25LV010

网友:
群康代工的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