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i 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20):
刚刚客户送来一台Thinkpad R61i的机器。故障如下:说开始装WIN7系统的(装了玩)。装好后要重启机器。重启到一半不动了。就强行关机。再开的时候就开不了机器了。经过检查。插上面一个内存槽的时候会报警。下面以个不报警。开机电流0.5-0.43-0.78就不动了。不插内存的时候也会报警。显卡温度特别高。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应该不像显卡的问题!在线等待大侠!

网友:
1# 拓鑫本本 先把CPU风扇清下灰,把内存察下试试

网友:
LS的大哥。想拿分不是这样的。虽说我不是高手。但是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会做的。。光板子点为什么要风扇。内存我换过来。内存槽也擦过。。。麻烦你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传说的双通道   插上面的槽 或不插内存 报警是正常的   应该不是内存或显卡的问题  你问问客户装系统的时候 是不是也升级了BIOS  我怀疑是

网友:
如果升级了BIOS 那是不是要把BIOS重新刷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他应该是自己刷过BIOS,突然断电了

网友:
如果真的是升级了 就需要刷BIOS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出问题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