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时水内置网卡和USB网卡都不能用,求解

楼主(2010-05-20):
一台联想上网本内置网卡和USB网卡都不能用,内置网卡芯片有换过,,,百思不得其解,I/O也有点进水,但是不严重,只有两三脚发毒

网友:
没有人知道问题吗,帮忙一下,客户急着要

网友:
USB无线网卡跟机器上的网卡没关系啊,只要USB口正常,系统是好的就能自动安装,连接上网。

至于你说的内置网卡,是不是以太网控制器,网卡供电,晶振,保护隔离器,网卡接口等,都可能引起不能上网,IO有发霉的,见意你尽快更换........

网友:
开机能不能认到内置网卡的设备???  IO你脱焊下   板子最好上烤箱烤上19钟

网友:
直接换南桥,我上次一台小黑也是这样,换了南桥才好的

网友:
楼主至少也得先查供电,再打USB阻值吧,把测试结果贴以便分析

网友:
杀南桥吧,最直接。

网友:
网卡和Usb是不同的部分,同时出问题,觉得要找图查一下Io芯片中上述两个部分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