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 型号JW199A

楼主(2010-05-20):
瀚视奇 液晶显示器  型号JW199A      驱动板程序。 谁有呀!

谁有JW199A    一体版  驱动板程序  谁有了.......请上传 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一体板   驱动板 上的  程序  谁有了.....请上传 一下。。谢谢

瀚视奇 jw199a 原装驱动板     JT178DP4HD 2202132604P    VER:5.04

网友:
这样的  一体板   高压板 开关信号 怎么 找 出来呀?

谁知道 怎么 可以找出来 这样的  高压板 开关信号了  说说

这样的  一体板   驱动板 程序 谁有了。。上传 一下吧。

网友:
说吧什么问题,不要发短信,这号不能回短信息

网友:
我已经 判断了..确定是 驱动板程序的 问题。

   插上VGA信号  跟没有插上是 一样的
  按键 都 死了
  电压都正常

网友:
拔了按键板,还是那样,只有改板,瀚视奇显示器厂家保五年的,找软件比较困难。

网友:
对···

有 这样的 一体板   驱动板 程序吗 ?

网友:
6的 楼主  只有改板   驱动板 开关信号 怎么 该上去 呀!

你没有 改过 这样的  一体版 吧 ?

网友:
俺用的  驱动板 是  乐华 2120  的

  怎么  让 俺这 一种  驱动板  该上去呀 ?

开关信号 不知道 怎么 该上去的!

网友:
如果你把里面的材料一起换,你把你代换高压条和驱动板给个清晰图片,可以教你怎么接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549089

网友:
这样的  一体版    接 驱动板

这个 一体版  连接 驱动板 开关 信号 怎么 找 出来呀  ?

?????

网友:
驱动板   两个  8脚 芯片 程序。。

请你 上传  一下  谢谢。

不是  主 芯片 上的  程序呀

驱动板上的  主芯片程序...怎么 读出...怎么 刷写  主芯片上的  程序呀 ?

网友:
这个  一体板   加 上  驱动板了      有 开关信号 电压

但是  灯管 就是 不亮

这种  一体版  是不是  要 修改  高压板上 的 开关信号呀 ?

网友:
把你的版本告诉我 因为太多版本刷上去不一定能用

网友:
在主板上有个小字条 看看什么版本

网友:
VER:5.04    版本的

JT178DP4HD  2202132604P   VER:5.04
DATE:03.08.2007 RoHS

JT198UP4LU4/HSD
R30.1 /0660

网友:
T970846-K81661-5030-01109

6201-7998 584L47

驱动板  上 的 着是 什么意思呀?

网友:
瀚视奇5.04版本

JW199A 19宽 电源高压主板一体 5.rar

JW199A 19宽 电源高压主板一体 5.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我下載留檔啦。。以后備用。。

网友:
一体版  上的  驱动板  有  两个 8脚 芯片

19的楼主 上传的 是那一个 芯片 的程序呀 ?

网友:
19的  楼主  上传 的 芯片 是 骗人的   是骗分 的

我读出来 的 芯片是 2KB 的
19楼主 上传的 芯片 是 128KB 的

24c16 芯片 的

网友:
这台 液晶显示器
  加 驱动板  修好了···

主要是  开关信号..平常 咱用的 开关信号是 高电平 灯管 点亮  低电平 灯管灭了
这种 一体版  加 驱动板..高电平 是关闭状态..低电平 灯管就点亮了。

让 驱动板 开关信号 修改  一下 就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