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跑信号?

楼主(2010-05-20):
各个供电都有,351。8。1。2都有,CPU换,BIOS刷过,内存更换过,CPU是发热的,换说已经工作了,现在没头绪了,已交给师傅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cpu

网友:
能开机么,诊断卡跑什么

网友:
迷你卡不跑信号灯全不亮,时钟已经起振,复位测试点BIOS,,PMH,H8测试点上有3。3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你师傅要是修好了 分享一下啊 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cpurst出来没有 cpu是否开始读取bios

网友:
CPURST我测了一下,没有电压,但是南桥的复位线路上的经测出来,北桥的不知道到没到,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2.5v 1.25v 1.5v这些电压你也没测啊。测试卡都不亮估计还是少电压

网友:
多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机器已经好了,在师傅那里几分钟的时间,结果是H8芯片我连了,哎呀,导致问题呀,现在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南桥复位跟H8是没多大关系

网友:
不是吧,H8连锡了会不跑数啊,南桥都复位了,CPU没有复位,我们一般会怀疑北桥的

网友:
连锡是没有规律的 怎么知道连了什么地方 不一定就不跑马

网友:
确定,码是不跑的,灯全不亮,BIOS没振,CPU那有CPURS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