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高压嘴处吱吱响?

楼主(2010-05-20):
一台飞利浦170S7的CRT,高压嘴处吱吱的响,原来声音很大,换个高压包也抹了高压硅脂后还是有声音,但没有原先那么大声,请问是否是显像管的问题?
另外问下高压嘴的孔里能抹高压硅脂吗?
问题

网友:
楼主,你那个可能是因为高压帽长期放电导致碳化或者是显像管高压嘴处积碳,可以先清理显像管高压嘴处,再考虑更换高压帽。全部处理好后再涂高压硅脂,高压嘴里涂高压硅脂没事。

网友:
按你的方法重新做了,好像已经好了,再测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