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7250清零软件

楼主(2010-05-20):
各位大虾,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这款机子比较烦,有办法清零吗?

网友:
这台机子怎么啦?
是加分后不认鼓?
这台机子好像在机器上都可以清零!

网友:
哪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喽!!!

网友:
2秒内快速按: 菜单-->*2864(数字键盘上)
显示进入工厂模式(屏幕显示”MAINTENANCE”)
按01。等待片刻
按99退出

网友(2010-07-05):
感谢楼上的教程,有机会试试。

网友:
5楼的方法,是兄弟多功能一体机系列的全机总清,当然联想部分机型是兄弟代工,通用。

网友:
在关机情况下 按住“功能” 再开机
10S后 按0  1
等到嘀一声响  再按 9  9
机器自动重启
ok

网友:
有机子来的时候也试一下。

网友:
我也在查找中啊!!!!!!!!!!

网友:
8楼的办法和5楼的办法都是兄弟多功能激光一体机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