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4800 代替7832管子么?

楼主(2010-05-20):
有人试过用4800 代替7832管子么?一般管子烧掉或多或少有点原因的,一个华硕我找不到原因,没有原值代替,用4800代替了原来的7832,都是上管,但是估计值不对,很烫,用久了又烧,求解
华硕

网友:
一般都是能够代换的 我一般代换规律 cpucore就换vcore 保护隔离的就用保护隔离的 有温度还是后极电流过大或者是pwm ic输出的方波有寄生杂波

网友:
后面给CPU供电,CPU应该没有问题啊,我怀疑是供电芯片,但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万用表怎么查~~~

网友:
换后面的滤波电容试试,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过流!

网友:
换后面的滤波电容试试,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过流!看一下两个管的资料,对比一下参数就知道能不能代

网友:
回楼上的,有3个220的大电容和很多小电容,我断开测试都正常的,原来是有一颗不正常的换掉了。难道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