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3000+ 核心供电只有0.8伏

楼主(2010-05-20):
接修一台主机,最开始故障为加电就断电,根据经验为CPU供电短路了,开始打阻值,检查出示CPU供电中的其中一相的上管坏了,于是把它换了,可以加电,但不自检,检测卡FF,测CPU供电只有0.8伏,AMD 3000+的供电应该是1点几伏。现在重点检测CPU供电电路IC以及VID,再取下CPU,上假负载,假负载有1.5伏的电压,但上真U就是有0.8伏,真是搞不懂。在上真U的时候发现U断了边缘上的一根针脚,以为找到了问题,是U断一根针引起的,难道那根针式VID针吗?把针接上过后,故障还是一样,看来那个针没什么作用。于是检修CPU供电IC,发现供电IC很小,根本看不清什么型号,查不到PDF,维修就此打住。   主板是双敏的。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问题把

网友:
VID测量一下电压是多少
另外这种板子非常容易虚焊,如果虚焊也有可能造成VCORE偏低

网友:
电源IC 你可以借助放大台灯看一下型号,芯片都是可以看到的,否则会给维修带来一定的麻烦

网友:
这种板子 北桥坏的多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压桥试试吧

网友:
VCORE偏低   NF的板子先吹北桥

网友:
烫桥把。。这板子成批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