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的三块影驰7300GT

楼主(2010-05-20):
客户拿来简单说了一下问题,一块花屏,一块接上会报警(主板检测不到显卡那种),一块接上不显。
三块接上测度跟客户说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影驰花屏就是BGA问题。。二话不说。重做,前后不到半小时。。搞定一块。。测系统,3D都正常。
第二块,接上测量供电什么都正常,也是二话不说。。重做。。但无果。想了一下。。不认显卡,会不会是BIOS问题,从刚修好的那块拆下BIOS换上,OK显示了。测系统,3D正常。
第三块,测量供电不正常,跟其他好的显卡对照,追到IC(RT9259)控制的上下管G极没有电压,测量没短路,换IC,供电正常输出2.0V跟好的一样,但还是不显(能跑过显卡)。量了行场没电压也没波型(示波器量的)。。重做。。又OK。。测系统,3D正常。

呵呵。。就这样前后不到二个小时。。修好三块影驰7300GT,一块收50大洋,不知会不会便宜了,各位大哥也说说你们那边收费是多少的?

网友:
不知大家需不需要。我把考下来的影驰7300GT的BIOS传上来吧

网友:
你说的“重做”是拆下来,在重新焊上去,是吧?直接加焊,是不是不行?

网友:
重做啊。。拆下来植珠的

网友:
加焊一般用不了多久的。都是拆下来重做用的比较久

网友:
加悍 要用的久 就要比照 重做的规格
bga 助悍膏 要吹够整个底部 用 bga反修台
而不是只加悍 不加助悍膏
bga专用助悍膏 不会连锡的

网友:
呵呵。。我用的是传说中的“土泡”做的。。买不起BGA返修台。助悍膏我用的是进口的MK-504L

网友:
通病通病。。。
等我有时间了,也发几款新型显卡的维修案例和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