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5S-S3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20):
今天送来个技嘉GA-M55S-S3主板,故障是开机风扇转,点不亮!机主称自己带电插电源24心插头,造成插座附近冒烟!
通过检查插座附近Q53 P06P30Q外观烧坏,Q55 40T03GH击穿,Q53用原型号代换,Q55用50N024更换,试机工作正常!
此例也告诉我们不可以带电插拔接线的,望大家注意!不对之处还望大家指正,谢谢!

谢谢楼下的指点,看的不准,详细看了下确实是GA-M55S-S3!

网友:
------"技嘉GA-M555-53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GIGA有这款机种吗?没有吧?
------M55S-S3倒是有。

网友:
带电操作是很危险的,就像电路中存在一个似断非断的电阻一样,烧管子那是轻的......

网友:
晕   我 现在都试带点修电脑   学习了    以后要小心咯

网友:
带电操作,注意点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