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的电容,接反了会有什么情况?

楼主(2010-05-20):
请教各位老师,那些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就是主板上那些最大供电用的,如果接反了会怎么样啊?

网友(点评):
超过它的耐压会“砰”的一声了,呵呵

网友:
鼓或者爆。

网友:
一般电容上都有明显标记的   主板上焊接电容的地方也有标记

网友:
电解产生气体,会使电容爆开。正极接地可能会造成电路元件损坏,如保险,二极管等

网友:
玩过火材炮吗,比那个厉害些

网友:
恩.比喻下.
小电容像火柴炮
大电容怎么都像不了铁炮

电容大小爆的声音应该也不一样。 没看过220V的大电容接反过

网友:
发热 最后爆炸

网友:
啪的一声,你就傻了。。。我焊的第一个电容就啪了。。。

网友:
接反过5v输出滤波电容,加电电容冒烟
300v大滤波电容也接反过,上了3次电,一上电就炸保险,电容没爆没鼓

网友:
啪的一声......................

网友:
N年前,在我开始学修电脑的时候焊反过一次,那是一块华擎的板,具体型号忘了,  电容焊反以后直接把南桥给烧了,当时老师还批评了我,嘿嘿....   大家要记住,华擎的主板电容大部分都是反的,所以遇到华擎的要注意哦...

网友(点评):
华硕和华擎兄弟,都是反着放的

网友:
爆炸,很响的

网友(2010-06-20):
还好,没反过,看来焊反了后果很严重哦

网友:
啪! 危险 会爆

网友:
ASUS都有反着用的呢

网友(2010-07-24):
CRT   300V大滤波电容  接反了跟放炮似的

网友:
ASUS asrok要反着装不然会爆的

网友:
如果电压再大一点的话,你会听到“砰”的一声。

网友:
多数情况下你会听到“砰”的一声。

网友:
没反应...我接过了.....

网友:
干了这么多年了 一直非常注意,每次装完都仔细检查一下,开始学时听老师说过有个人把电源滤波电容装反了电容直接像炮弹一样飞出去了,那个时代还是纸糊的天花板,直接一个窟窿就穿过去了,你想想如果飞到脸上多危险,撞到眼上说不定这辈子都不用搞修理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细心一点安全第一!!

网友:
切记很危险的,会毁容伤人的,明白

网友(2015-11-09):
肯定会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