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845主板

楼主(2010-05-20):
我的845主板开机花屏死(集成显卡)机拿去修,见换了几个电容就好啦!想请教高手一下换的是那几个电容?还有那几个电容是管显卡的?

网友:
开屏是跟北桥供电有关,别的供电虑波不正常也可能花屏的,你把板反过来看看,手工焊的,跟原来出厂的肯定是有区别的.....如果焊的人再懒点,可能还带着松香残留物

网友:
这种故障你应该自己先看看,有电容爆了的自己弄或请会焊接的朋友修就可以了,几块钱的成本,维修店肯定收你80元以上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值得发帖吗?
如果更换的是电解电容一般与供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