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PCI复位电压调压跳的 诊断卡显示到04后从新在从00到04

楼主(2010-05-20):
各项供电电压在复位没跳低的时候都能出来

求救如何查PCI复位以前的信号啊

网友:
我没图纸,不过根据原理取消南桥复位试试

网友:
南桥在收到PWROK后才发出PCIRST,先查CPU供电发出来的PG嘛

网友:
现在查到了一个电压有点问题芯片是16脚的 好像是给显卡供电的芯片 名字为471A    0915  Z906      L42电感电后压居然有3.5V 这个
电压太高了,也没有代换那个16脚的芯片了

网友:
是  ,IO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