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信号

楼主(2010-05-20):
-susb -susc信号前面的-代表低电平吗?我量这两个脚时是没有电压的,按下开关后量有3.3v电压,这两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啊,怎么是高电平。

网友:
负号和#是不是多代表低电平啊。

网友:
SUSB,SUSC常态时是高电平,当信号发出后,为低电平有效。#表示电平有效。
现在的样子,应该先查SUS前的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出SUS信号的部件,工作条件是否都有,如果正常,这个部件可能有问题。

网友:
比如说SHUTDOWN#,翻译过来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则关闭,反过来就是高电平开启,和楼主说的可能是一个意思哈,我只是这么理解 的

网友:
当南桥收到IO/开关针发出的开机请求后,将SUSB#,SUSC#设置为高电平,如果还是一直低电平怎么开机,怎么进入S0状态,S3是待机,待机时是低电平有效,那你开机还能一直低吗?个人见解......

网友:
提醒一下楼上的朋友,开机时这两个信号3.3V高电平是对的,不存在故障......

网友:
有效是指相关功能有效

网友:
4# 和7#说得是对的.不能只盯着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