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620 PE 掉电

楼主(2010-05-20):
方正 R620 正常能进系统 就是进PE掉电 进PE掉电我不理解 有谁知道?

网友:
pe光盘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 我换张盘试试

网友:
光盘有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如果光盘没问题 看看散热

网友:
应该是光盘或光驱的问题,你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