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649主板CPU供电维修过程(七喜品牌机)!

楼主(2010-05-20):
昨天朋友的电脑出故障了!开机点不亮,拿到了我档口,我插上测试卡试了一下机,发现完全不跑码,测试卡Reset灯常亮不会闪,再代换电源试试,结果还是一样情况,判断为主板问题
今天早上有空拆下主板进行进一步测量!

利用先电压,再时钟,后复位的测量原则,先检查各个部份供电情况,经检查南桥、北桥、内存等供电正常,唯独是CPU供电电压没有了!

断电后测量CPU供电MOS都没有短路情况,故判断为CPU供电IC没有工作!再看看供电IC是使用ADP3181(很常坏),根据下面图纸可以看到第IC正常工作必须有10脚PWRGD信号以及11脚EN使能信号,实际测量中发现10脚PWRGD没有电压,再看图纸10脚电压是利用3VSB经过10K电阻提供的,电路中10脚还有一只退耦电容到GND,怀疑10K电阻开路和电容漏电,拆下检查结果是都没有问题!

10脚没有电压只有一个可能了!就是ADP3181本身有问题!立刻更换上ADP3181,再测量结果是10脚已经有了1V多电压!

接着测量一下CPU供电,结果是已经有了1.25V 供电!

时间问题不裸机试板了,直接装回机箱再试!跑码顺利!直奔FF!

最好装好顺利进系统,经过高负载测试完全正常!
整个维修过程15分钟!这个例子很简单,希望大家看了能有收获!

网友:
我也一块跟楼主你的主板一模一样..故障也是无CPU供电.换了10K电阻和ADP3181..一样还是无供电输出..

网友:
10脚是 PG输出吧(一般输出给南桥)
要是11脚电压正常
就应该换ADP3181了
而不是10脚电压有问题 接着检测10脚周围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哦!10K应该是上拉电阻!

网友:
更正!
原理分析应该是有11脚EN信号以及VID正确就控制输出CPU电压,CPU电压反馈正常才从10脚输出PWRGD信号!

网友:
还有是其他电压不正常,或者是VID不正常引起的哦

网友:
收获不小。。。

网友:
10脚是 PG输出吧(一般输出给南桥)
要是11脚电压正常
就应该换ADP3181了
而不是10脚电压有问题 接着检测10脚周围的电路
引用 网友A: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
看见了有这种PWM首先我就是换了在说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

网友:
先有EN输入在 才有PG输出

网友(2010-06-21):
又学到了东西。顶一下

网友:
LZ的分享和LS各位的分析,学到了很多,谢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下3。3VSB电压或查电阻,电阻小于100欧,就是南桥短路,我有块主板化了很大工夫,VCORE始终无电压,PWRGD电压不正常,后来才发现是南桥轻微短路。

网友:
没CPU电压RESET灯应该亮着

网友(2010-07-21):
不错的维修经验啊。严重学习

网友(2010-08-25):
图纸在那 啊?

网友:
虽然有点错误,但经验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B:
------------PWRGD应该是VCORE正常之后,才产生的。

网友(2015-01-24):
引用 网友B:
------------PWRGD应该是VCORE正常之后,才产生的。

vttpwrgd对供电芯片触发最终才产生vcore 你说的是vrmpwrgd吧 一个是进一个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