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3第一张前头有黑道,那位高高手遇到过

楼主(2010-05-20):
东芝163第一张前头有黑道,开机后第一张不定时出现黑道,在纸前端,右下边,原来是等上不到一小时开机第一张前端全是黑底,听高手说是载体老了,我就换了原装载体,换后不那么严重了,不定时出现黑道,那位高高手遇到过,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清洁高压电极

网友:
与间隙轮有关系吗

网友:
还有就是,打开后,鼓与磁辊对应的东西粘了一些粉,这是什么原因,主充电极也清洁了,还会是那的问题

网友:
把鼓芯和刮板换来试试看.

网友:
补充一下,都只是等一阵(大概20分钟以上)一般都会出现黑块,昨天我把主充等都用酒精清洁了,还把磁辊间隙调小了,今天早晨复印(打印)第一张还是出现黑块但比昨天的好的多,只有几块小的黑块,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现象是:鼓和磁辊对应的一片地方,鼓会粘粉。所以停一阵再复印(打印)粉就粘到鼓上了,复印出来纸最前端出来黑块

网友:
主充电引起的吧

网友:
你看 给鼓芯充电 是不是良好 , 还有救市换鼓芯看

网友:
今天换了个鼓芯,试用中,只有到明天才知道

网友:
换了个代用鼓就好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清洁一下刮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