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修好了跑FF的主板

楼主(2010-05-20):
不知道算不算修好:
毛病:精英的478主板,开机后跑FF,复位灯长亮
找人一问:说是精英主板的通病,CUP座虚焊,做个BGA吧
不甘心那:
偶然看到一人发帖说:开机后,得按一下重启按钮才能正常运行。不会是同一毛病吧?死吗当活吗医了,一试,呵呵,大惊喜啊,有反映了,最后:
找了个跳线帽直接短接复位两针。正常开机了,可以进入COMS了,,,,

可惜看不到主板的机箱了,不知是否原装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啊?是否有可能原装的复位开关平时就是闭合,而按下开关时才市断开呢(开机LOG是方正)

网友:
"找了个跳线帽直接短接复位两针",直接短接,这样不是相当于一直按着复位开关不放手吗?这样也行,估计得返修。

网友:
复位被短接了,那不就是没有重启键了,这个板子谁还会用啊,给客户肯定不行的,楼主应该检查复位针电路

网友:
这个倒是少见的了.肯定是复位电脑哪里出问题.

网友:
楼主很会蒙混过关...
可怜的板子"被"复位!

网友:
好像我经常都遇到正常的板FF.

网友:
这板修起来不难,查复位电路不就知道问题了吗?

网友:
没复位客户可以不用的 只要开机就可以了呀  老机嘛

网友:
呵呵,我倒是想完全修好,奈何是新手,目前还没学会跑电路。就找到复位针到待机5V。到南桥或IO  的线路还有疑问,又不知道元件,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今天买了个放大镜,又跑了下:

网友:
牛人就是多呀,佩服佩服

网友:
多跑跑复位电路就清楚了

网友:
同感对新手来说复位电路很难跑,自己也是新手一般都是由PG电源灰线发出各南桥,还有就是复位键手动出发这两路只是经过74门电路的方式不同。只是理论也不知实际如何,因为自己维修也很少跑这些电路

网友:
这样的经验大家都不要学!!!这样能算修好了,不成了笑话。复位电路肯定有故障,恐怕将来故障会进一步扩大。

网友:
这样也可以,厉害,复位很重要的.还是多跑跑复位!!一起学习

网友:
好像我遇到的品牌机的机箱都是没有重启键的

网友:
复位开机还真不是太会修

网友:
应该复位电路有问题哦

网友:
找了个跳线帽直接短接复位两针。正常开机了,可以进入COMS了?短接哪里的?复位短接还能显示吗?

网友(2010-06-21):
楼主很会蒙混过关...

网友:
跑线路跑线路的 真是跑跑更健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