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七彩虹7300显卡上,分别有3个6.3V 1000uf和2个6.3v 1500uf的铝壳电解电容爆浆。
现在手头有主板上参数上同的普通电容,请问可以更换吗?
发现1500uf的铝壳电容针脚孔比主板上的电容要阔,不知能否更换。
请有焊接经验的朋友解答一下。
另外,电容焊接位上涂上白色的是正极还是负极?

谢谢2-5楼的热心解答。但关键问题还没答。就是主板上的电容能否替换显卡上的电容,参数是一样的。但插脚宽度和大小都有点不同。

在更换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我用普通的6.3V,1500UF电容(此电容较细长,)代换铝壳的电容(此电容较短大,插脚位宽度相对较大)
发现拆下电容的显卡位置上有3个孔,是否表示此两种电容都可用在显卡上?
更换时,如果是大的铝壳电容,就插在宽度较大的插脚上;如果是普通的细电容,就插在位宽度较窄的位置上??
还是不管大小,一律插在较阔的孔位上???

请换过显卡电容的同行指点下。谢谢!

网友:
白色是负极,除了特殊的显卡,如华硕的显卡.

网友:
对,我也发现其它厂主板如仁宝,神达==都是白色为负极,华硕不管主大板,还是显卡白色为正极!真不知这华硕的RD乍想的。

网友:
有负有正 最好的方法是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