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939上电就掉电

楼主(2010-05-20):
主板型号: ASUS      ABN-LA     NV芯片组

故障:不插P4插头照样掉电  【全板无短路】PCI14脚3.3V  USB等 组织正常  PCI 数据地址线全部675左右 只有B面一个660组织? IO为 ASUS专用【A8000B-NW】
图纸 只跑PWRBT到IO ATX电源14脚到3级管等 SLPS3# 等没图纸跑不通 南桥2个晶振波形正常25.00  32.768

跑了个图纸出来 大家参考下

网友:
大家参考下  焊桥 说出原因 IO也要说出原因  我也知道 就这2个东西问题较大  IO难找不说 桥不能那么轻易就焊

网友:
我想这个很难说的清楚是那个的问题啦,证据太少了,没法确定。经验上说IO可能性小点,只能这样。

网友:
你要不先把 好的 内存 显卡都加上试试  还有可能  是不是 开机电路有原件不量造成的 以前凤城好想讲过一个差不多的 实例

网友:
替换法也是维修的一个好方法,所以就先加焊主芯片试试了!

网友:
什么 内存 显卡 我什么都没上 都掉电啊 裸板

网友:
一般你压住北桥看一下还会掉电吗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好说,期待高手回答,学习学习

网友:
桥焊了没用就没救了 哦 慎重!!

网友:
是啊 桥不想上来就焊  玩意那啥 就。。。。

网友:
楼主那么先进的设备都弄不好?

网友:
7 8楼2位仁兄说对了点 这桥压 要狂压 不掉电 一上来当在50 D0 ?看来北桥问题大点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上他3200+ 50 D0  上我3000+ -- -- 汗

网友:
供电 时钟正常 PCIE16显卡 无复位/

网友:
PCIE16显卡 处了供电外 复位时钟 总线都不正常 ? 可以判断北桥坏吗? 做桥前 大家说说 还要检查哪里?

网友:
7 8楼2位仁兄说对了点 这桥压 要狂压 不掉电 一上来当在50 D0 ?看来北桥问题大点了
引用 网友A:

压桥不掉电,北桥空焊了

网友:
7 8楼2位仁兄说对了点 这桥压 要狂压 不掉电 一上来当在50 D0 ?看来北桥问题大点了
引用 网友A:

压桥跑50。那肯定空焊了。
再说。你的图画错了。别人是分析不出来的。

网友:
汗  那么复杂    现在O了  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还是月饼强悍,楼主的学习精神也可佳,明知是桥空,还要发贴求助。。

网友:
呵呵 楼主你的3点威望从哪里来的 我怎么就一点威望都没有呢? 你这个典型的桥虚汗 你这个是不是单桥NF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