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开机一秒就断电 不跑码

楼主(2010-05-20):
华硕K8N主板开机一秒就断电 不跑码
刚拿到主板的时候,CE61位置(即南北桥合一的桥芯片与内存槽之间)的电容爆了,很严重。以为换了之后马上就好了。是820微法6.5V的电容,因为没有,找了一个1000微法16V的电容换上去。换好后,开机,仍然是开机一秒,风扇转动正常,电压也有,不跑码,然后断电。
看贴子说,是这个电容旁边的两个场效应管的问题。即Q25 Q21的9915H有问题。把两个场效应管拆下,测量,没有问题。换两个场效应管,也是一样的结果。请问题,这个主板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主板是754主板,板上的CPU也换过了,一样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如果不上CPU,这个主板能开机,支持很久不会自动断电。上CPu,则马上一秒钟就自动断电。

网友:
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你要逐步分析: 首先要有线路图,不然无法工作的。 之后按时序来逐步断开各个电压,看是那个电压引起的。 在上电后确保每个电压正常电压值,还要看PWRGD信号,reset#信号有无异常。

网友:
在不上U的情况下,只是一个空板,主亮后测各场管输出电压,CPU为0.12V,内存为3.5V左右,AGP显卡为0.12V。不敢上U强制开机,怕烧更多的芯片。个人觉得是内存电压控制芯片问题。因为,内存控制器在CPU上,当有U的时候,就不正常,可能是主板上的内存供电不正常,才会自动断电。

网友:
上假负载开机
然后测量相关电压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管里芯片问题,还有就是桥空焊

网友:
我没有假负载,我现在放一放,有空再修,或是买了假负载再修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可以各项电压对地阻值。看那一路电压有问题。

网友:
供电短路了 查供电部分

网友:
量下主要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CPU供电对地620欧。显卡:152欧  内存:152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看断电后电源绿线是不是低,如果是低,使电源保护,重点查CPU供电,各管第一脚对地阻值(二极管档测),如果有发现和其他几相阻值不同,就要留心一下,可能是管坏了(数字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接管脚)。
如果管子没问题,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查“使能”及各输入是否正常,正常无输出为管理芯片坏),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正常(有输出)是则可能是管子的驱动IC坏了。
如果以上都不是,则可能是CPU少一路供电。

网友(2013-03-26):
手上有一块ASUSH61的板.开机就断电.难办

网友(2015-05-22):
有可能某个地方短路了啊

网友:
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