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主板不开机的一些方法

楼主(2010-05-20):
1首先不上电测下主板的各大电路有没对地短路
看COMS跳线有没跳错,跑下开机电路看经过那些原器件!看有没明显的开路短路,看下你的主板是那种开机方式!
《看下你的主板要不要上真的CPU才可以开机!要上一般都是一些品牌板!》上假副载上电!看一下参与开机的芯片有没发烫!有就是短路!换
先测下开机针脚有没5V ,3.3V电压!没!跑下电源接口第九脚点样到开机针脚!一般经一个三端稳压管或经一些电阻三极管到开机针脚!看三端稳压管有没3.3V电压在PCI14脚可以测到
看下电源接口14脚到那些芯片经不经三级管《很多时候都是这三极管坏了不开机》《电源接口一般在一头边上有一条小线就是第一脚!找找就知道》24脚的后面加的四脚不用数总之每行有十脚》
有!看一下你的南桥晶震《32.768》在南桥附近银色的圆处体,看下有没0.5V——1.6V电压!一般要用示波器看有没波形!有!
都有!换IO
不行换南桥!
第一次写多多点评

网友:
什么乱七八早的  那么费劲

网友:
这个好模糊了  各自都有一个维修的方法吧

网友:
高手能教一下come跳线要怎么跳

网友:
你拿万能表量come跳线脚如果是两针的话,对地的就不是!但不用上线帽因为它以经连起来!用来清BIOS才把它连起来!如果是三针!不对地的两脚连起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