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100声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0-05-20):
一ACER3100拿来加点不亮···发现北桥坏。换了亮机!   开机进系统测试没声音···声卡驱动没打上··就用万能驱打也打不上····又在官网下了驱动还是打不上报[安装Realtek HD Audio Driver失败!!后面还有一Error Code  -0101。   郁闷了···拆开功放是好的信号也有供电也正常···就是打不上驱动···用万能驱可以发现声卡设备···但就是打不上···这款机子是不是有别的什么特别的驱动啊???
  极度郁闷中·····望那位高手支支招·····小弟拜谢了···

网友:
不应该呀 。。。。

网友:
不应该啊!看看总线驱动吧!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看看应该项不是硬件的问题吧、应该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要重装一下系统,打声卡补丁!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有的本子是这样的

网友:
先打个 芯片组的驱动试试

网友:
先装主板的芯片驱动吧,从官网下载从芯片装起一个个的重装

网友:
重装系统试

网友:
楼主装的是什么系统哦,个人推荐用萝卜的,如果不能自动识别,可以用EVEREST查是什么声卡,这样针对安装

网友:
装原装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