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磐正EP-8HDA5IPro跑FF

楼主(2010-05-20):
接一主板,EP-8HDA5IPro,754接口,开机跑FF.上假负载测各点电压正常,上CPU测电压,内存供电1.3V,上拉电压0.6V,取下cpu测内存供电为2.6V.以前修过CPU座子问题导致内存不过的问题,空板内存供电正常,上U不正常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修到.试跑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是由一个0408的场管输出的,上电测内0408,输入12V,输出1。3V,控制2。8V,看来应该是此管有问题,断电测果然短路,换一个2054上去,开机跑码了,档C1不过,测内存供电2。6V正常,其它供电也正常。刷bios后开机一路码到7F,亮机,到此维修结束。发现此板不上U供电正常,上U内存供电才偏低,与同类754板不太一样。好多的板子上不上U不影响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主我也有块同样的板,也是内存供电管坏,换了后内存供电正常,可是还是没有VTT电压 也没U电压时序芯片也坏了,还关不了机,烦死了,找不到换的。。。

网友:
LZ的意思是。那个场管和BIOS都坏了?还是管子坏会导致BIOS也坏了?

网友:
是的,换了场管后,能跑码.C1不过,压座,桥都没用,刷了bios后正常,至于是不是管子坏了会引起bios也坏那就不知道了,维修嘛修好就行

网友:
LZ的意思是。那个场管和BIOS都坏了?还是管子坏会导致BIOS也坏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过次问题 更有意识的是修好了 客户来去了结果点不亮了 bios坏了 还有前几天修了个服务器板 本身能亮的 修着修着不亮了bios坏了

网友:
有一次维修 碰到C1   换内存 还是一样   测电压正常   最后换一个U就好了

网友(2010-06-25):
没有上U供电正常。上U AMD的需要内存供电。。 内存负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