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15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5-20):
联想的15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时屏闪几下  大家说 说    可 能 有几种  原因 ?

网友:
能不能正常用,  不能的话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  电容鼓了,   高压板坏,   灯管,  驱动板。

网友:
是新联想还是老联想

网友:
如果是LXB-15系列,基本可以断定是电源问题,即12V及5V输出电容损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修了七八了都是一样的毛病。电容坏。

网友:
哎  我修好几天了  呵呵  还没头绪   我换了好几个高压板   还是一样   最后  我换了驱动板  给他刷了屏  好了  可是  没想到 装上拷机看看又灭了   哎   真愁人  呀   我这是修显示器第一次这么愁人  呀    特请大家给俺点意见    感激不尽 啦

网友:
多半是高压主板的电容坏了,导致供电不够,先拆开来看一下,

网友:
问你是新联想还是老联想,自己不说,没有图片都是模糊的教你怎么查

网友:
我也有一个联想的,型号:LXB-L15。02年的产品。开机约30分钟不定时黑屏。黑屏时指示灯蓝色,灯管是亮的。按键有时全部失效,有时正常。拔掉电源后,重新开机,又重复同样的故障。求解????????

网友:
这两天修的LXB-15,多是灯管老化.15"的灯管多已老化,或断裂

网友:
赞成这个意见,15“的一般都好多年了,除了电源输出的两个电容会鼓包外,灯管不亮一般是因为灯管老化,高压板这么多年下来了,要坏早就坏了,板子这东西符合电子元器件损坏规律的U型曲线,也就是早先坏的多,中间比较平稳,后期又大量坏。

网友:
我也有一个联想的,型号:LXB-L15。02年的产品。开机约30分钟不定时黑屏。黑屏时指示灯蓝色,灯管是亮的。按键有时全部失效,有时正常。拔掉电源后,重新开机,又重复同样的故障。求解????????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717-1-1.html

网友:
高压板供电不足,查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