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D 解密

楼主(2010-05-20):
客户拿来一块 希捷硬盘 有PWD 老大不知道怎么读读固件就好了,请高手 指点。
硬盘

网友:
密码在VD里面
读出来把密码部分填0,在写回去就行了

网友:
经研究是这样的, 看来技术小组高手真的不少。

网友:
我也有一块要解密码,回头试试,有没具体一点的

网友:
可以用通用的密码试试就是输入希捷的英文S要大写敲26个空格不太记得了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