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8位的内存条板和16位的内存条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20):
8位的内存条pcb板和16位的内存条pcb板有什么区别,8位的内存芯片能装在16位的pcb板上吗,16位的内存芯片又能装在8位的pcb板上吗?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pcb板是一样的,关键是要看颗粒的吗,hy 的板一般都一样,有些颗粒,定位数据脚不一样

网友:
不明白啊!!!!

网友:
你去看看pcb的芯片第4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