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捷波主板K9N7P-bios

楼主(2010-05-20):
此主板有个网吧还原精灵,能否通过刷BIOS去掉,,但是无法找到,谁有这个主板的去掉了还原精灵的BIOS。
刷BIOS

网友:
不管就行了,有不安装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 你到收索里搜索下吧

网友:
不着急的话,明天我给你

网友:
你去捷波官网去看看吧

网友:
在BIOS里 有一项POWER USER OVERCLOCKSETTING 里面的 NETBAR PROTERCT 是关闭捷波主板网吧精灵的!不过我弄过的那块主板是 754T1的 不知道LZ说的这个型号是不是一样的设置!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