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C56D081TA0-27bc 是多大容量多大位宽的颗粒呢

楼主(2010-05-20):
如题 RC56D081TA0-27bc 是多大容量多大位宽的颗粒呢
貌似这种颗粒很少

网友:
单颗是32M  8位的

网友:
哦  知道了  就是一般的32M的颗粒

网友:
RAmos的,很多都是补位条。

网友:
最垃圾 的颗粒。容易上当。注意这个牌子。补位,降位太厉害。次品颗粒。
经常与其他牌子颗粒冲突。
还有DDR2的,, 怕怕。

还有显卡的颗粒。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