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轻微花屏

楼主(2010-05-20):
显卡没掉点 显卡换了 显存换了 能正常进系统 就是轻微花屏

网友:
显卡换上还是这,再换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氧化,不能光看通病,而忽视小问题!

网友:
外接花吗?外接花再换显卡,外接不花换屏线或屏试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一个dv2000
转轴处屏线断了一组,接上就好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按照楼上的思路修理

网友:
屏线换过没啊

网友:
屏,屏线。或者内存看看啊

网友:
高压发烫吗?有时高压发烫也会花屏

网友:
建议先换屏线试试!!这个本以前我拿2000的屏线和 3000的互换就这样 最后换了屏线解决问题!!建议换个试试吧!

网友:
先排查下屏线和屏,一般来说显卡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