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2电源部分故障

楼主(2010-05-20):
长城电源高压一体板,18.5寸,双灯小口,客户说接三百八十伏电,烧了。拆开后发现300伏电容爆了,驱动管短了,取样电阻阻值很大,保险也烧了,电源IC也换了,换了这五样,保险是接的铜丝,(找不到样的保险)。但后级没电压。后来查到一接驱动管G极的二极管(4841)阻值只有60多,不知是否正常,我换了后,通电又全烧了,现在不知怎么动手了,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换过坏的元件后 先串灯泡通电试试   以免故障扩大  损坏其它元件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电源芯片输出到电源管那部分电路,最好能画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