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 1.0

楼主(2010-05-20):
此主板不运行 主供电 内存 显卡 桥供电 正常 BIOS刷过 南桥干过 还不运行 桥是威盛桥 听说这种桥很容易空焊?
显卡

网友:
换了MSI的专用芯片试试

网友:
POST卡能跑到哪啊?

网友:
请LZ把故障用大家都能懂的术语描述清楚!!!
主板不运行是什么?是跑FF代码吗??

网友:
诊断卡不跑马 复位正常

网友:
CPU也换过 POST不跑呀

网友:
你看一下V星专用芯片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
诊断出来是北桥空焊 问题搞定

网友:
来自: 广东茂名
我也遇到过,换了MSI的专用芯片就ok了!!

网友:
手压还是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