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有经验者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0-05-20):
接到一台SONY VGN-S58CP/B的机器  开机密码忘记了, BIOS密码也没有   。  刚好手上有块一样的主板 但不知这个主板密码藏在哪里 换了BIOS芯片 是一样的   请各位指点下位置  感激不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S58CP  这个基地有图片  小弟不会复制图片上来  麻烦各位看看

网友:
啊 啊 啊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谢谢啦 麻烦大家看看啊

网友:
南桥旁边那个8脚芯片是2402C吗     2402C

网友:
不是的  我换了

网友:
只要觉得可以的芯片都对换了 还是不行呀  H8也搞了

网友:
索尼的密码不好搞

网友:
2402C  主板上面共有两个,  只有其中一个是密码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但是一般都是全部换掉才能解密。。。。。。

网友:
全换掉呀???? 所有芯片吗

网友:
好像SONY有些机子密码是保存在EC上面的

网友:
这个是在EEPROM里面

网友:
楼上的朋友  我就是没看见这个芯片在那个位置呀 仔细找了几圈也没见到可疑的呀   你知道具体位置吗

网友:
用SONY算号器解过没有呀.

网友:
算了 不行呀 很是郁闷

网友:
学习,,,,,,,,,,,,,,,

王大修 -1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难搞啊  我一个也没遇见过 不过我遇见过一个东芝的 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