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 不显示

楼主(2010-05-20):
IBM T42 待机,触发正常,但是跑码到38 电流在0.8停住,内存更换了 ,换了一个北桥,故障依旧。。。。 内存槽也已经加焊了 ,故障依旧。是显卡的问题么 ?求助啊 ,求助,快帮帮忙啊
BIOS已经找料板更换过,还是38。。。。这个破机器就停在38了,还得做显卡么 ?
显卡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38也是显卡不过么 ?
可是压住没有反应啊

网友:
重做下显卡 有不麻烦撒 估计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系统总线电压啊,重做显卡不行,再重做北桥

网友:
显卡通病呀,一般加焊就好,成功率挺高的

网友:
做显卡吧,成功率高

网友:
的确 我们修了不少了 t41 t42 t 43

网友:
一般来说做显卡都可以做好的,不行的话再加焊一下PMH4和H8这两个芯片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多吧!!!!

网友:
38应该是内存问题,应该再查一下内存供电和D线、A线的阻值。

网友:
重做顯卡??? "38"跟顯卡有甚麼關係?往內存方向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