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内存上拉供电问题

楼主(2010-05-20):
请问各位大大,这快板的内存上拉供电芯片是什么,我这有快板这个芯片被拆掉了,想找个同样的装上,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各位老大,难到都没人知道吗,急啊,在线等

网友:
如果是8脚的
常见的有RT9173
不过换上去之前
最好对比一下脚位

网友:
一般8脚或5脚的9173

网友:
在别人那找到了一个一样的板,原来是cm8562p 这个芯片好少见,还好没乱换

网友:
试试W83310RT9173

网友:
应该是RT9173,这种芯片用的多